我的传感器坏了

楼主(2015-04-20):
我的传感器坏了不知去哪里找到可以代替的产品,大概量程10KG,因为传感器上没标注

楼主:
这是安装方式,固定板基本以垂直安装,测的是冲击力

网友A:
我也没见过

网友B:
托利多MTB系列,HBM Z6F和这个大概差不多,安装有一点不一样,传感器固定有2个孔

网友C:
没见过这种传感器。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的称型号

网友E:
这玩意贵啊

网友F:
不贵,你找Z6完全可以替代。
就是你这中安装方式的确不好找了

楼主:
各位:托利多、志美、HBM我都找过但他们都不能呈90度承压,只能按箭头箭头方向使用如果改安装位置现场没有空间,如果安装角度变了,还要重新测定冲力,测定冲力比较麻烦。

网友G:
这个买国产的就不贵了
但是精度差些
进口货就很贵了!

网友H:
找不到型号就改机械结构,普通称重传感器不算太贵。不管怎么样只要拆过 动过必须重新校准才能使用。

网友I:
国产的可以替换

网友J:
可以把传感器发给我们  按照尺寸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把传感器发给我们  按照尺寸定制的
给个地址我或qq541400910

网友K:
就是一个传感器吗  什么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一个传感器吗  什么都可以了
这不是一般传感器都能代替

网友L:
这个是德国TECSIS的产品,可以做代替,价格不贵,有意可电联:180025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