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一个朋友的工地,想安装一台水泵供水,使用一口之前废弃的机井,他测了一下,井深有80米,想下到70米深,不知道可不可以?还问我能不能使用80米扬程的泵,问题是井距离使用地方有300米远的管道,这个该怎么计算呢?

另外想配一台22kw左右的泵,80米扬程的出水量大概是多少?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还有,为这台水泵配个柜子:要装计量表,一个空开,一台80A的接触器(有点大,为了安全),配过载保护,液位继电器控制上下水,指示灯显示运行 停止。不需要电流电压表指示,价格大致多少?

朋友急等,之前我一直是厂内设备维护维修,这方面真的不清楚。

网友A:
一般我们这边是十米扬程走平地可以算一百米 还要看管路弯头多不多

网友A:
建议你买扬程120以上的

网友B:
扬程大点,80大少

网友C:
离工地300米 井下还有八九十米 22kw 怎么也得配软起,或变频器 否则很难启动 压降也厉害,一般都是先计算水流量再选型水泵 以及启动方式 控制柜再怎么做。22kw 一般都要星三角,或自耦降压启动 由于潜水电机只有四根线 只能变频或软起。

网友C:
井到使用地有三百米远这点不用考虑 主要考虑中间有没有弯头,两个弯头杨程加五米,出水至少三个压花杨程至少要120m,还要考虑一点 井的出水量够够不够。按22kw电机算每分钟流量大于400L 700l也不是问题 约合每小时24到42立方

网友D:
这要根据需要水压考虑。下井深度+300/10,再加上需要水压,有弯头也要加米数,22Kw,80米扬程水量63立方米,不适合,价钱根据厂家质量不一定。柜子大概600元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回复,忘了交代一件事情,井深-80米,水位到-50米,下到-70米。出水维持工地使用即可,水泵是按外置水池的水位采用液位控制,间歇工作的。

网友E:
废井要先洗井,还要估算动静水位量,看水量够不够。300米长看要多粗的管,在算流量,配电柜根据实际要求市场找。

网友F:
80米扬程的水泵有点低吧

网友G:
22KW的电机最好是软起,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H:
80米扬程太低了,价格现在市场上可选择多,不同地区不同品牌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