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本来电机是停止的,切断电源后电机就会快速运动。照我的理解,驱动器断电后,伺服电机不应该转动啊。
难道是伺服驱动器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你机械上有问题,你在那个上面用的

网友B:
  你伺服电机是不是模拟电压控制的?我之前碰到情况是,你的模拟电压不为零,有一个停止信号给到驱动器,驱动器断电后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C:
你的断电是总电源还是控制电源,关总电会转机械的原因多

网友D:
机械有一个让电机运动的力?驱动器有力时,驱动器会克服此力,当驱动器没力时,电机就转了。
我是猜的。

网友E:
楼上各位的分析应该是往复的动吧,驱动器要找到原来的位置,机械部分又把电机带着动,然后就发生这个情况了。
但是驱动器没电,电机如果一直动那就好厉害了~能量不守恒,永动机?

网友F:
不会一直转下去吧,最后没报警停止?

网友G:
是速度控制模式,还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H:
解铃还需系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直转下去,没有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切断的是伺服驱动器的电源,PLC并没有切断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伺服电机是带动丝杆运动的,丝杆的行程很短。伺服驱动器断电后,伺服电机会一直转动,直到发生机械碰撞才停止

网友I:
怎么可能呢?驱动器都断电了,电机还转?转动的能源是谁给提供的呢?看来楼主要换带机械刹车的伺服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断的是伺服驱动器的电源,PLC并没有切断电源
伺服驱动电源关了伺服是不可能殖民地转动的,那主是机械的惯量,只有买带刹车的那种伺服电机了
顺便说一下,与PLC无关,不信你同时断开PLC试试

网友J:
估计两种原因。1是用了伺服的速度或转矩模式!伺服驱动器模拟电压没校正,若驱动器参数无法校正,可采用一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模拟电压!当需要运转时接通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接通伺服驱动模拟电压!不然你伺服停止或电源上电时伺服一直会往一个方向跑,你按啥也不会停,直到伺服报警!
2:若用位置模式原因就很容易找到了,单纯的干扰!接地就行了!

网友J:
补充:如果是伺服驱动器电源切断了还继续跑的话只能说你机械这块问题(若是用在垂直轴上的话,就要一个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位置控制模式。
说来也奇怪,今天在调试过程中,伺服驱动器断电后,伺服又不转动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家都在想为什么驱动器断电了,电机还能动。

网友K:
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到位

网友L:
伺服有大的电容,防止瞬间失电功能,设下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