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的变压器。平常需要怎么维护。

楼主(2015-04-21):
这是什么类型的变压器。平常需要怎么维护。我感觉是干式变压器。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压力释放阀

网友B:
温度仪.日常维护就是停电清扫瓷盘,接头是否松动,接地是否良好,散热风扇,外观等目视可发现的]

网友C:
没有油枕,应该是干式变压器。
变压器的日常维护,可以从度娘哪里获得。

网友D:
油变,有铭牌可查看;箭头所指,不知能否观察油位。

网友E:
管式油位计,是利用浮筒的原理来显示油位的.一般在可视窗口中看到的全是浮筒的蓝色部分,说明油位正常.如果可视窗为蓝红都有,则需关注油位,但并不需要加油,如果全是红色则表示油位不正常,应加注油,并查看有无渗漏.

网友F:
小弟看着也像油浸式变压器!下边的槽子看着像油槽!
小弟说的对吗?各位前辈!

网友G:
那是变压器油位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如果缺油就变成红色了提醒需要给变压器补油。

网友H:
看着散热的方式像是油浸变压器,箭头指的应该是油位吧。

网友I:
你见过干变吗?
你从哪看像干变

网友J:
现在大多没油枕了,两侧叶片就是给油散热的。

网友K:
管式油位计带压力释放阀,油浸式全密封变压器,干式变压器一般是环氧树脂浇筑的,很好认

网友L:
油变 。干变没有这么大。

网友M:
看着应该是油浸式变压器吧。

网友N:
油浸变压器,平时看看油溫,油位就可以了,一般都设计了报警跳闸,只要不太大的过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O:
户外式的油浸式变压器
这个观察油温及颜色
接头温度确认
上面那是一个油位计

网友P:
干式的变压器是在室内的,变压器敞开式的,这个是油浸式的

网友Q:
干变可以直接看到线圈的

网友R:
油侵是变压器,基本不用维护

网友S:
怎么看都不像干变,是油变,铭牌上不是有吗?

网友T:
应该是个压力释放罚吧,里边压力高了,会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式油位计,是利用浮筒的原理来显示油位的.一般在可视窗口中看到的全是浮筒的蓝色部分,说明油位正常.如果可视窗为蓝红都有,则需关注油位,但并不需要加油,如果全是红色则表示油位不正常,应加注油,并查看有无渗漏.
谢谢,说的对。确实是蓝色的。旁边还有个类似油箱盖的东西,应该就是加油的。请教一下平常需要怎么维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看都不像干变,是油变,铭牌上不是有吗?
你好,铭牌上没有只显示电力变压器。

网友U:
油浸式变压器吧。。。。。。。。。。。维护的话就是换油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那变压器好像是S11型,800KVA的变压器。平时注意观察有无渗油现象、观察油位、注意变压器的油温不能超过85度。变压器的清洁卫生,不能有小动物在上面爬行。每一年对接线螺丝进行紧固,接地必须良好。

网友V:
户外全密封油冷变压器

网友W:
引用 网友E:
管式油位计,是利用浮筒的原理来显示油位的.一般在可视窗口中看到的全是浮筒的蓝色部分,说明油位正常.如果可视窗为蓝红都有,则需关注油位,但并不需要加油,如果全是红色则表示油位不正常,应加注油,并查看有无渗漏.
谢谢,说的对。确实是蓝色的。旁边还有个类似油箱盖的东西,应该就是加油的。请教一下平常需要怎么维护?谢谢

类似油箱盖的东西拧开是分接开关,调整电压的,三个档位,

网友X:
新型的油寖变压器。箭头所指是油位计和安全阀。注意,新型变压器不能超额运行。

网友Y:
应该是油变吧!干式的一般是沁树脂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C:
你没见过干式变吧  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S11型的户外油浸式电力变压器。请问一下。加油口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网友AA(2016-08-13):
引用 网友C:
没有油枕,应该是干式变压器。
变压器的日常维护,可以从度娘哪里获得。
没有油枕就是干式变压器?新式1000KVA以下油浸自然风冷变压器多数是此种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