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4-21):
我系统是WIN764位,安装GX出现这样的,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大致意思是这个32位程序不能运行在64位系统上。
所以:如果你使用GX Developer,那么确保你的版本不低于8.98C,目前最新版本为V8.118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8.86Q,网上下不到你说的版本啊

网友B:
你的电脑太高级了!

楼主:
之后卸载之后,我改了下SETUP属性 还是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8.86Q,网上下不到你说的版本啊
8.86是GX developer最后一个中文版本,剩余的都是英语版本。
如果英语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用GX Works,目前三菱中国官网提供V1.521T的版本,该版本支持Win8.1 64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