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20150422)

楼主(2015-04-21):
如图是一个大门的控制箱,东西也就这么多,也都满足客户要求,可就在一次意外断电,问题来了。现象,断电后再供电,PLC竟敢有输出,变频器显示50Hz运行,电机没转。查程序,没发现问题,模拟没再现问题,是不是干扰?组合排查,得出规律,PLC变频器同时供电问题再现,分别供电没问题。咋整?

网友A:
真是个问题,没遇到过,可以同时供电呀@

网友B:
这样看真看不出问题,电原理图上一张才知道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问题,没遇到过,可以同时供电呀@
总闸在外边,这二个只是小箱内部,一个供控制,一个供变频器。
外部断电开提供很正常,虽然这个单位不可能断电,这是在拉临时电调试大门时发生的断电。

网友C:
同时上电可能是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准备好造成的混乱,可以考虑加一只时间继电器,延后一点时间再向PLC供电。

网友D:
接地线接地牢固吗?PLC和变频器共地了吧,应该是干扰了,尝试把PLC的接地线拆除试试。

网友E:
可以说是程序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真看不出问题,电原理图上一张才知道线是怎么接的
总开关--下接N个小控制箱,没个控制箱就是图片这样,断路器.....很普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上电可能是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准备好造成的混乱,可以考虑加一只时间继电器,延后一点时间再向PLC供电。
再外接一个定时器?pass不考虑。
程序混乱?怎么可能,检查程序,没有按开(关)门按键是不会有输出的,可就是这二个按键电路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线接地牢固吗?PLC和变频器共地了吧,应该是干扰了,尝试把PLC的接地线拆除试试。
接地线是接在一起的。从PLC地线进来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