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易能变频器操作异常故障

学员接手一台EDS1000型7.5G变频器,表现怪异:上电显示正常,从操作面板无法送入启、停和调速信号,修改了控制参数也无效。从端子送启、停与调速信号,面板FWD灯点亮,显示处于运行状态,但频率显示值为0,测U、V、W端子无输出电压。检查端子VCI、CCI、YCI等频率指令输入电路,均无问题,修改参数试图使变频器运行起来,无效。
分析判断,不像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别是欠费停机了吧?
检查MCU主板的存储器型号为FM24C04A,手头有一同型号5.5G变频器,用编程器读出其内部数据后,写入7.5G变频器存储器,上电试机,操作运行正常。
嗨,变频器啊变频器,你好歹也报个随便什么的故障代码嘛,面板启动不了,端子能起、停,偏偏频率值为0,让检修者白费功夫啊。

旷野之雪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端子和面板均不能启动的变频器。面板一切显示正常,没有故障报警。最后看变频器名牌和参数里面功率和电流不一样,相差很大。最后把存储器换个相同功率的就好了。

网友B:
请问咸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多少钱?一直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好。

楼主:
SP8-A 硕飞科技,淘宝价158元。是学员买的,感觉还不错。比我50元的好多了。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咸大师!5.5G变频器,用编程器读出其内部数据后,写入7.5G变频器存储器,功率参数不一样要改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8-A 硕飞科技,淘宝价158元。是学员买的,感觉还不错。比我50元的好多了。哈哈。
呵呵,我的也是50多块的,有些存储器读不出来数据。

网友D:
变频器都这样做了,头一次听说,是不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大师!5.5G变频器,用编程器读出其内部数据后,写入7.5G变频器存储器,功率参数不一样要改参数吗?
是啊,这是利用手头机子临时确认一下是否数据异常。用5.5G变频器数据,只能当5.5G变频器来用了。哈哈。等找到7.5G变频器存储器数据,重写才是啊。

网友E:
看来咸工的单片机编程器还是挺好用的。哦,是学员的。

网友F:
哈哈 这情况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G:
程序还能读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准确的说,是用户控制方面的数据(存储器内部数据)。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更改的,我以前遇到一个变频器同样问题我只是读出了他的变频器内部设定参数,更改了他的变频器累计运行时间。就OK了

网友G:
太厉害了,我得学学

网友I:
回复 网友C:
一样的,EDS1000全是一样的只有分新板和老板,,烧完程序设机型大小就行了。

网友J(2015-06-18):
回复 楼主:
没恢复出厂值吗,这种乱七八糟的不是故障的故障,一般恢复出厂值就能搞定,当然也不排除机器设定了运行时间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初始化无效才这样干的,呵呵。

网友K:
这个不刷程序,估计要有厂家密码才可以解的,

网友L(2015-07-26):
回复 楼主:
板主高手,学习了。。。。

网友L(2015-10-21):
回复 网友H:
我也遇到过,顶一下。

网友M:
很好的经验!

网友N(2016-02-22):
那是哪里坏了

网友N:
3258,好像是'1、5的主板cpu发热'烧了'改过电压'不知道密码之前'380的主板,上电报欠压,换了存储器芯片'好了,结果调试的时候手贱'恢复出厂,又变成380的了'后来输入厂家密码'改了电压,一波三折

网友O(2018-11-09):
咸师傅,易能EDS1000,偶尔报12,输入缺相,驱动板没有输入缺相检测电路,怎么维修,或者屏蔽,

网友P(2018-12-23):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向您请教一下易能ESD1000双开关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