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我们从控制系统的原理知,反馈调节器安装在生产过程上并置于自动后,闭环回路就形成了。调节器的输出会影响测量值,而测量值的变化又会影响调节器的输出,闭环回路实现了通过反馈进行控制的目的。因此,在判断和处理控制系统故障时,可基于“闭环回路”这一原理来查找问题。如果“闭环回路”被破坏了,控制系统就成开环状态,这时反馈控制就不存在了。而使反馈回路成为开环的原因可能有:
   调节器出现故障;或者调节器被置于手动,即使调节器的输入测量值有变化,但调节器的输出就不会随偏差变化了。
   传感器或变送器出现故障,使调节器失去了测量输入信号。
   调节器输出在0或100%处饱和,使调节器失去对过程的控制作用。
   执行机构出现故障;调节阀有机械摩擦或卡死等问题,使调节阀不能按调节器的输出动作。
   当发现控制回路工作不正常时,首先可按以上的原因进行检查,重点就是检查控制回路没有形成“闭环回路”的原因。
   根据控制系统故障判断思路,可以看出反馈回路成为开环,实质是信号流中断造成的。因此,判断和查找故障时,可采取测量电流信号的方法,即以调节器为中心,先检查调节器至执行器的所有电路是否有问题,如调节器供电正常否,调节器有无输出电流,电线连接是否正常等;然后再检查调节器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各单元的电线连接是否正常,变送器有无信号输出等;通过检查电流信号,来判断变送器至调节器间所有电路是否有问题。以上检查是通过信号电流的有无来判断故障范围或部件的。当控制系统失灵时,可将调节器切换至手动状态,通过手动操作来观察调节阀能否动作,如果执行机构及调节阀能正常动作,说明从调节器到调节阀之间是正常的;故障部位在调节器内或调节器之前。再把调节器切换至自动状态,改变给定值,观察调节器的输出电流是否会变化,如果输出没有变化,则故障在调节器;如果有变化说明调节器基本是正常的;这时再检查调节器的输入信号。以上只是谈了一些故障检查的思路和方法,而具体的操作步骤是可以交叉进行的。

网友A:
从现场经验看:生产有问题找仪表
仪表找故障原因:仪表原因仪表修,电机原因,工艺找电修,泵原因,工艺找泵修,机械原因工艺找机修,工艺原因工艺到现场,找不出原因,全部都来大扯皮

网友B:
都是排除法的赶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现场经验看:生产有问题找仪表
仪表找故障原因:仪表原因仪表修,电机原因,工艺找电修,泵原因,工艺找泵修,机械原因工艺找机修,工艺原因工艺到现场,找不出原因,全部都来大扯皮

跟我们差不多啊  ,设备跳了找电气,电气检查无原因,找车间,车间 找来维修动割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