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我很想学习plc,但却是0基础请问应该怎么学习plc,需要买plc机?

网友A:
最好是你的工作和PLC有关  这样边学习边实践比较好

网友B:
找本书,先打基础!最好有个师傅!

网友C:
理论与时间并存,最好有个师傅领进门。

网友D:
0基础,现在是什么工作?
找个工厂,想办法混进机电设备维护的岗位去,就什么都会了,高技术等着你。

网友E:
自学理论,找个师父就学得更快,最好找个可以练手的公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学理论,找个师父就学得更快,最好找个可以练手的公司

0基础问题不大,关键是数学怎么样?

PLC玩到最后就是玩数学……有空的话可以先看看一些高级语言,C语言或者Pascal可以看起来了,最后转PLC会非常快,至于接线等啥活基本上现场电工会搞定的,你要立足于工程师的眼光来看待编程。

网友G:
0基础先学最基础的
软件的安装
怎么接继电器,传感器
怎么连接触摸屏等等
高级的暂时你不用研究
慢慢来

网友H:
可以先下载软件和手册了解下指令,然后在网上搜些小例子自己编程,还是用到的时候学习较快

网友I:
先从三菱入手,,我也只会一点。一起学吧,以前都不知到PLC是什么东东,接触到了东东,就到网上查,哦原来这个是PLC,多进论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已,

网友J:
先找些理论方面的书看下。都有点了解了,再搞个PLC玩下。

网友K:
0基础就先打基础  继电器开始 起保停

网友L:
先从简单的继电器电路开始学习,弄透了。再学习PLC,注意数据结构和指令使用。

网友M:
不少人以前也是零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