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安装工程

楼主(2015-04-21):
配电箱安装工程应注意哪些问题
(1)配电箱(盘)的标高或垂直度超出允许偏差:是由于测量定位不准确或者是地面高低不平造成的,应及时进行修正。
(2)铁架不方正:在安装铁架之前未进行调直找正,或安装时固定点位置偏移造成的,应用吊线重新找正后再进行固定。
(3)盘面电具、仪表不牢固、平整或间距不均,压头不牢、压头伤线芯,多股导线压头未装压线端子。闸具下方未装卡片框,螺钉不紧的应拧紧,间距应按要求调整均匀,找平整。伤线芯的部分应剪掉重接,多股线应装上压线端子,卡片框应补装。
(4)接地导线截面不够或保护地线截面不够,保护地线串接,对这些不符合要求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纠正。配电箱、盘内的PE线端子适用于一般公用建筑工程,民用住宅工程不宜使用。
(5)盘后配线排列不整齐:应按支路绑扎成束,并固定在盘内。
(6)配电箱(盘)缺零部件,如合页、锁、螺钉等:应配齐各种安装所需零部件。
(7)铁制箱电、气焊开长孔:应一管一孔,不应用电、气焊开孔,管人箱应平齐。
(8)箱体稳筑周边缝隙过大:应用水泥砂浆将箱、管筑实:牢固。
(9)木箱外侧无防腐、内壁粗糙:应按规定处理。
(10)铁箱内壁焊点锈蚀:应补刷防锈漆。

网友A:
4)接地导线截面不够或保护地线截面不够,保护地线串接,对这些不符合要求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纠正。配电箱、盘内的PE线端子适用于一般公用建筑工程,民用住宅工程不宜使用.
配电箱、盘内的PE线端子适用于一般公用建筑工程,民用住宅工程不宜使用.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难道民用住宅工程不需要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