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5-04-21):
这个连在热水和冷水的地方!

楼主: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网友A:
膨胀伸缩减压用的吗?

网友B:
单向阀吧

网友C:
零件竞猜活动?
不就是个连接件吗?一头固定,一头接驳软管,是应用于什么设备之上的呢?

网友D:
就一张图片么,热水冷水混合的?

网友E:
上面那头是接管子之类的。那个中间应该装有密封圈的吧?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G:
楼主把其他几个面也上两个图
但这个面不好说!

网友H:
这个直径有多大?

在地暖的壁挂炉里,就有这个。中央空调机组里也也有。我们管这个叫膨胀水箱,作用是 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