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误动作

楼主(2015-04-21):
昨天安装一计数器,用omron的E3JK-5DM2光电检测。物体:爬坡输送带上的包装袋。
由于包装袋是人工扔上去,不规则,导致一个包装袋可能出现多次计数。
电路就一光电和一计数器,如何解决光电误动作达到计数准确?

网友A:
具体的没说清,传送带的速度,物件的大小,光电的工作频率等

网友B:
按正常来说不能有多次计数呀,是不是你的安装位置有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包装袋尺寸大概720X400mm,输送带速度20米/分钟

网友C:
就是形状不规则导致的这种情况吧。

安装位置最好是能检测到放包装袋最远的距离,以免多次计数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装袋尺寸大概720X400mm,输送带速度20米/分钟
考虑是爬坡上行会不会包装袋有滑溜现象

网友D:
首先,包装袋必须整齐的排列于输送带之上,否则,两三个包装袋挤在一块,或者堆叠在一块,哪怕就是使用世界上最顶级,最昂贵的的光电传感器,对于这种情况的计数,照样跟几十块钱的光电传感器的效果是一个鸟样的。

其次,包装袋是工人扔上去的,那么,扔的间隔距离呢?扔的位置呢?,要区分产生误差是人为的因素还是设备自身设计安装缺陷的因素,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E:
安装在稳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电是对射的,感觉是包装袋不规则引起的。
调整过安装位置,大概20包才出现误动作一次。
想更准确一点,不知道怎么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包装袋不会滑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包装袋人工扔上去最少有 10CM间距,现在计数都是多出来,没有漏掉的

网友F:
安装位置过高,调低点试试。位置高了的话包装物中间有凹的话应该会重复计算的。

网友G:
输送带速度快点拉开距离,还有对射光电开关调低些。

网友H:
光电是对射的,也就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的,装在一条直线上,物体挡一次光,就计数一次,你的包装代是不平的,以最低位来,调好,。要么还加一组,一高一低,两组光电并联起来,只要一组动作了,计一次,两组动了还是计一次,这样有可以计数准点。      如果是那种反射的光电,列如男则所的小便池,就是这种,计数效果会差,是靠光的漫反射来感应,物位面不平,角位不同,

网友I:
把光电对射位置调到最低点试下。

网友J:
弄个防抖动电路了  比如10秒钟只能计数一次 10秒内重复触发不计数

网友K:
误动作的是什么呢?是两信号离的间隙很近?还是离得很远?离得近就是抖动了,离得远是可见光干扰问题。要分清问题再去处理。

网友L:
用plc计数吗?plc有滤波时间设备,把时间加大。另外可以考虑用激光传感器,只有一条线,一个袋只有一个脉冲。

网友M:
有可能光电本身问题,换一个看看。

网友N:
可以从改善包装袋放置的一致性上着手,比如增加个限制或调整装置,使包装袋在输送带上尽量分布均匀一致

网友O:
这个可能要看看现场实际情况
有没有袋与袋连接的可能
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用对射型的应该可以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感谢各位,明天多调整光电位置,测试看看是不是位置问题

网友P:
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F:
我现在想知道LZ解决问题了没。

网友Q:
用PLC时间定时实现滤波

网友R:
包装袋不规则可能引起二次计数,我们安装光电的位置一般不与皮带垂直90度,偏一点放效果更好的。

网友S:
包装袋大小如何,速度如何,看看是否可以考虑延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