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ABB acs604 变频器,通过端子+10v,AI1,GND,给定频率,恢复出厂设置后,最高频率只能达到34.6V,检测到的AI1电压只有6.9V

网友A:
接AI2试下,记得参数也要改为AI2有效哦

网友B:
那你用万用表测下,看看实际AI1是多少啊

网友C:
电压低 频率肯定低啊  正常来说6.9V  频率是34.5啊

电阻器没问题吧 直接给定个电压试试。

网友D:
AI1=10V 对应50HZ,6.9V太低。

网友E:
测试电压10V正不正常,正常的话直接把10V短接AI1,如果还是不行可能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F:
用电位器的话就是你电位器的问题了;
6.9V对应30多HZ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