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

楼主(2015-04-21):
绕线盘在均匀排布绕线,线宽2mm,线速度不变,伺服电机随着绕线圈不断增大而相应的改变降低转速,怎么编程呀,江湖救急!!谁帮帮我,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设定绕线起始点,使用实时计算绕线长度让伺服驱动器跟随调速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呀

网友B:
一楼已经讲的很到位了

网友C:
这样编程累不累呀?为什么不找个简单的方式来做程序或者机械呢?
用张力控制,或者是用一个重物压着线束就可以了。干吗非要搞这么复杂来显示自己的能耐一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版主就是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有那么聪明就不会来问啦!!!

网友E:
实在一点都不懂的话可以找人代编程的

网友F:
和线径和和绕线盘半径都有关系,数学学好了这个计算不难。

网友C:
按下图的意思来做,保证好用得不得了,并且有料就转,没料就停。料来得快转得快,来得慢,转得慢。

网友G:
这样绕线电机一个轴 ,随动排线一个轴,做过台达的,排线用伺服电机,绕线用的变频器加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台达的PLC吗

网友H(2018-08-14):
回复 网友C:
这个光电模拟传感器是什么?就是测速用吗还是?谢谢!

网友I(2018-10-24):
回复 网友H:
测张力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加个张力臂能行吗

网友K(2022-03-19):
淘宝有现成的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