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三相220V 11KW

网友A:
这种规格的变频器没见过。只遇到过伺服驱动器。

网友B:
西门子的呀,有机床行业专用的型号。功能很强。

网友C:
用三菱的呀

网友D:
进口的数控系统都配有相应的主轴控制模块,如法拉科和西门子系统。

网友E:
低配的一般用北京超同步的性价比高些吧!

网友F:
我见过用蒙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