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MODBUS 指令

楼主(2015-04-21):
pl c 主站 G120从站 做写控制字 如图 没看明白VB100处那个16进制数是什么意思 给分析下 谢啦

网友A:
VB100处那个16进制数 不就是要写到 40100中的实际值吗
指令这里应该是dataptr VB100就是要写出的数据地址啊 是不是VB100上显示的这个数据

网友B:
40100是G120的控制字,40101是G120的主设定值,上面的程序是将16#0800写入控制字,16#0064写入设定值,16#0064换算成10进制是100,就是说基准频率的100%,而控制字的16#0800,则是将设定值反向!请仔细阅读G120的功能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