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望各位大师耐心解答下,最好通俗易懂,鄙人水平低,高深的理解不了。
1.是不是三菱PLC后面带LT的机型才支持CC-LINK ?
2.带CC-LINK/LT的机型有什么好处?可以用CC-LINK/LT做些什么?

网友A:
1.不是的,三菱普通的PLC可以扩展CC-LINK主站模块或是从站模块连上CC-LINK
2。CC-LINK/LT基本上很少用,常见的都是加模块
+3

网友B:
FX2N-16CCL-M  / FX2N-32CCL就是对应扩展CC-LINK的主站与从站模块;

网友C:
是不是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总线
CC-LINK是现场总线。

网友C:
发那科数控好像也用了现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