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用plc的编程思维习惯了,但是没从logo中找到,哪位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有啊 RS SR都可以

网友B:
LOGO!中没有置位、复位指令。您可以用RS触发器或脉冲继电器。
LOGO!的编程思路与S7-200等PLC的区别很大。有些编程会变得很简单,如模拟量的标定。另外,时间方面的控制也是LOGO!的强项。
建议您多了解、熟悉各种功能块的含义、用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中没有置位、复位指令。您可以用RS触发器或脉冲继电器。
LOGO!的编程思路与S7-200等PLC的区别很大。有些编程会变得很简单,如模拟量的标定。另外,时间方面的控制也是LOGO!的强项。
建议您多了解、熟悉各种功能块的含义、用处等。
是的,刚接触logo,所以编程思路要转变。

楼主:
刚才模拟了下,用保持接通延时继电器也行,延时时间设为0。

楼主:
看帮助还是rs锁存器更方便,延时时间不用设置了。

网友B:
是的,对于这种应用,RS触发器(锁存继电器)是最合适的,并且占用资源最少。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置为掉电保持,即“LOGO!断电后 再上电后,可以保持停电前的输出状态(当复位端为低电平时)。

楼主:
原来“激活参数保持”是断电保存用的啊,莆哥说了我才注意到。

网友B:
不仅仅是RS触发器有此选项,跟多功能块都有此功能。“激活参数保持”后,“保持”的时间不受限制。这一点与“实时时钟”不同,实时时钟有停电时间的限制,不同版本有不同的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