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

楼主(2015-04-21):
第三幅图中高压负荷开关有两个销子,一个是可以挂锁的,活动的可以拿出来的。另一个是要用右手往外拉,左手去推杠杆合闸的。送电的时候十分的麻烦,而且总感觉左手使不上力,为什么不设计左手拉那个销子,右手推合闸呢?工友们,你们公司有这样的开关吗,是不是现在的都是自动合闸的了?

网友A:
自动的也要入户有隔离开关,断电时有明显分断点。

网友B:
现在还用这个太土了点,不安全啊,加个高压用户进线柜

网友C:
地板用木的,不规范吧?绝缘胶板

网友D:
不正规,高压柜前不用绝缘皮用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仔细点,就是绝缘毯好吧。

网友E:
使用有些年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03年开始使用到现在。

网友F:
我们这是高压进线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10kv专用的绝缘胶板(绝缘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十来年了,保养的不错的。

网友G:
这个是高压进线的开关,还没进变压的,这个开关很少用,除非检修柜子,你那下面的柜子不是有按钮不,这个到是用得多吧

网友H:
楼主这个配电应该有些时候了
现在高压进线貌似没有这种开关了

网友I:
我厂是自动合闸的啊。

网友J:
那个操作把子反转180度就成左手的了,这是左撇子安装的呗

网友K:
南水北调的闸室里都采用这种高压开关

网友L:
左撇子安装的

网友M:
我们这里99年安装的,自动合闸储能,手推车式,感觉很方便。

网友N:
简单实用可靠就行。

网友O:
还有预留位置吧。

网友P:
我厂用的是99年正泰的高压柜,用小车真空断路器的。学习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有左手拉销右手和闸的,只是现在这东西还是有点难找了

网友R:
没看清地面是什么?

网友S:
这是户内的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拉合闸,主要作用是保证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有明显的断开点,从而保证检修安全,一般的定位锁销是在左边,也有可能你的安装反了

网友T:
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

网友U:
没见过  老柜子搞死人呢

网友V:
这个太不安全了,早就淘汰了,用的话最好做个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