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浙江祥和G4028带锯床电路图

楼主(2015-04-21):
线路太乱、老化,主管要求拆掉重接,求电路图。

网友A:
一条条整理没图纸边整线边画就好了

网友B:
给厂家电话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自己重新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D:
先按原来的把原理图画出来,再按画出来的原理图把控制柜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