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模块

楼主(2015-04-21):
各位朋友能谈谈自己怎么拆变频器IGBT模块吗?
我用还是修电视机用的不锈钢空心针,太慢,不好拆。
今天用编织铜线(类似电视信号线外圈那层屏蔽线),但双层不容易吸干净。
哪位有好工具,或者好方法

网友A:
淘个电动吸锡枪三百多或用气泵吹

网友B:
确定坏了就暴力拆除,钳子剪刀一起上,你、不确定就弄个电动的,不过这东西便宜的不耐用,用不了几天就坏

网友C:
我前几年拿台达变频器去售后  那里工程师是用吸锡枪来弄得 干净快捷

楼主:
看了下吸锡枪品牌那么多,哪个牌子好用啊,有用过的帮忙介绍下下

网友D:
把模块下面用锯锯掉

网友A:
广东黄花挺好的

网友E:
买专用的吸錫绳,好使。

网友F:
目前我用的吸锡枪加松香的方式,不管怎么拆,印制板都有一定损伤,主要还是印制板穿孔太小了,并且是多层板,如果把穿孔设计大一些,焊锡就相对容易从印制板另外一面吸出来了。

网友G:
尽量避免暴力拆卸,楼上方法不错

网友H:
第一个方法是用气泵吹的 电烙铁焊住那个焊点然后快准对准需要的焊点吹一下就OK了,但是锡渣飞到到处都是清洁起来费时间,第二个是电动吸锡器。成本高我没有用过,不过这玩意效率很高,第三个是买吸锡器朔料的那种。吸一枪按一下。麻烦了点一般维修都用这个噢、。表情方法很多种的。

楼主:
朋友们介绍了奥科的和pace牌子的专用吸锡枪,价格便宜也1K多。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