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求助:风机对8个风门送风,怎样根据任意开启和关闭的个数自动调节送风量。如开启8个时送风量最大,开启7个时略减小,开启6个时再减小......送风量的调节可用变频来实现,但怎样检测到风门的开启个数。谢谢。

网友A: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每个风门安装开启检测开关进行采集开启和关闭信号。

网友B:
选用电动带开关量反馈的风阀,变频器采用多段速控制,分别是1个风门对应速度1(最低),2个风门对应速度2…,8个风门对应速度8(最高)。

网友C:
这个肯定要有反馈的。变频器按反馈的信号工作。

网友D:
对开门量计数对应开启变步多段速,或装风压控制自动调节风量

网友E:
安装执行器和压力表,这样成本上去了

网友F:
我看楼主这个帖子 和 我发的空压机房的控制起来有些相似性

如4楼所说  我们就是打算装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的大小与设定值比较,来控制开启空压机的数量。

网友G:
既然都用变频器了,怎么还用风门调风量,直接风门打开完,调变频器就调风量了呀,我说的对吗?

网友H:
风门的开启度可调吗

网友I:
去年给客户做了一个砂光生产线有20个工作台的,每个工作台有一个风阀。当工作台上的砂光机启动时返回信号至PLC(本人采用光耦,因为砂光机启停较频繁。),由PLC控制风阀的开启或关闭,及统计机器开启台数并调节变频器运行频率。加装了一个文本用于设定机器根据开启台数自动切换频率。

网友J:
我们之前是用带仪表和压力传感器 恒压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