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灯维修的烦恼

楼主(2015-04-21):
金卤灯灯泡不能通过测量判别它的好坏触发器不能通过测量判定它的好坏只能用替换法这灯怎么修呀太麻烦了除了造价高维修困难没有什么优点有干售后维修的师付帮我指点下

网友A:
确实烦啊,组成很简单,金卤灯,触发器,一个镇流器,还要一灯镙口,做个测试样本,以前我就是这样的,放上面测试,还没想出好放法。

楼主:
有过这样的想法谢々

网友B:
修这个我一般都是采用替换法

网友C:
内腔有金属经高温蒸发而附着的金属小颗粒的物质,并透明内腔有明显的烧黑镀层的就是坏的。
触发器真要看的好坏话可以用100倍探头的示波器接上,不接灯泡,然后看波形是否有尖峰,峰值高度即触发器的脉冲峰值,看看与标称的是否一致。

楼主:
谢々可惜没有示波器

网友D:
看来只能准备一套好的来回倒换了

网友E:
替换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F:
我用数字表测量2线触发器,阻值260K左右(正反向)。在金卤灯的进线端测量如果是260K,灯泡不亮说明是灯头或者灯泡的问题;如果阻值无穷大,可能是电线或者镇流器的问题;阻值异常可能是触发器的问题。我的数字表是胜利VC921卡片表

网友G:
触发器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H:
从我们维修上百盏灯的结果来看,坏的顺序镇流器、灯泡、灯头及灯头线,触发器坏的比例最小。

网友I:
气体灯泡(金卤灯、汞灯、钠灯等)可用500V以上的摇表供电检测是否发光来判断好坏,但不能判断其寿命。

网友J:
修多了就没什么

网友K:
金卤灯的维修,最容易损坏的是灯泡。我常用替换法维修。而镇流器的阻值也非常小,一欧以下。多观察其颜色有没有发黄和打火的的地方,配合万用表甚至摇表判断。最后怀疑电子触发器。我也是采用替换法。希望其他高手共同交流。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我手下将近30个海洋王,近几年看坏的顺序灯泡、灯头及灯头线.镇流器,触发器仅仅进水坏过一次

网友M:
金卤灯灯泡可以用摇表测

网友N:
 摇表和万用表就可以了啊  ,,灯泡用500的摇表摇 ,发光的就好,触发器用电容档量,有一定的容性就可以了

网友O:
灯头容易坏,全部改了.

网友P:
我用过12台,我说下我的在塔吊上2000W的,亚明的吧,,触发器用一年左右全换了,感觉70%都是那样,后面一到快一年了,我就全换,灯泡一般不进水,不震动大机器打坏他,一般一年以上不坏,要是没装好灯头发热就,虚了,会烧,镇流器还没坏过,万能表就知道坏没有。铝线的镇流器,接线流意下连接方式,电线发热不就OK,没事晚上看过二次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Q:
这个只有替换来判断是否正常,我的维修工具就一电笔,去年年底修了20个这样的灯,也很快的,整流器和触发器确定坏了才拆下来更换。

网友R:
观察替换发。。

网友S:
我这里有几个旧的。老板说太耗电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