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51 求指点

楼主(2015-04-21):
指3个速度吗?如果是速度各是多少昵?

网友A:
我也没用过

网友B:
这个是2进制来选择速度的
可以设置选几个就是几个频率的和
比如111和是你设置的最大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那么5-11=18 5-13=16 5-15=17的三个速度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