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我想知道z相在程序里起什么作用,举个例子吧!谢谢大家了,另外!谁能告诉我在这里发帖的规矩,比如说有人回了我的帖子我该怎么做?

网友A:
Z相是编码器转一圈给一个脉冲,看你怎么用都行

网友B:
ABZ编码器就是叫增量编码器,可以判别旋转方向,可以测速,还可以旋转计数、定位和测量角度。z相就是确定原始零点,为计数或测量角度提供原始起始点位置的。

楼主:
那么每一圈都会有一个啊,能否举个案例啊

网友C:
在数控中可以做会原点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每圈都有一个Z信号。所以一般的Z信号只用于360度以内的位控或角度控制,作为原始零点使用。想测转速,就只用AB两相信号即可。

网友D:
我们一般只用ab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