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接触器线圈短路环

楼主(2015-04-22):
我厂的CJ20-630接触器的短路环坏了,噪音很大,很烦人的。四处买不到,没有办法,自己动手做一个。用1平方的铜线做成长方形,接头用电烙铁焊好,放入铁心槽内,用二合一胶固定。通电试验,效果很好。

网友A:
现材现用,不错的。效果一样就很好。

网友B:
这东西还会坏?,也够节省的

网友C:
动动手修好接触器,节省换新费用,值得学习。

网友D:
好陈旧了,该换的还是要换,

网友E:
这个估计价格很贵的吧。

网友F:
长时间可以吗

网友G:
动手能力很强,让我想不明白的是那个断路环是压在硅钢磁芯上怎么就会掉了,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的

网友H:
确实够节省!

网友I:
这么大的接触器很贵的,修修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
没有短路环还容易发热。

网友K:
该换得换

网友L:
不差钱,买

网友M:
整个换啊

网友N:
有些维修后长时间使用不行
临时应急还可以

网友O:
短路环通常很少坏,但亦见过掉落后 另加上去的。

网友P:
又是一项节约成本的好方法啊

网友Q:
我一般都是把烧掉线圈的接触器留着 碰到这样情况就把线圈换过去

网友R:
不知长时间使用是否有隐患或不良影响

网友S:
你这样用锡焊很容易失效,最好用比原来粗一点的铜线设法镶入原来的槽中不让它有松动,同时用风焊将铜线焊接起来。

网友T:
这种东西我也修过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又出问题, 跟踪楼主的维修结果看看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网友U:
修过之后要勤观察是否有异常。

网友V:
坏了换新的   老板有钱

网友W:
我想知道的是能用多久?

网友X:
CJ20接触器短路环常坏,通病,一般都是自己处理,不过用锡焊不是很合适,发热会开焊的,找焊工帮忙用气焊给点一下,锡焊的都不如拧住,虽然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