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欧瑞15kW变频器OC报警电路

如图一所示,图中加*标示元件(和其它标示),为自行加注,非加*元件为实际标注。
图一 欧瑞FX2000 15kW变压器驱动与OC报警电路
 D31、D30与U12构成两高出低的或非门电路,其输入与输出符合“两低出高、有高出低”的逻辑关系,避免了停机状态时的误报警。停机状态,虽然D30反偏截止,但U1*的6/7脚为低电平,D31*正偏导通(使管压降检测信号变为低电平),符合“两低出高”的 逻辑关系,PC5无导通条件(不报OC故障);U12的在U+脉冲发送期间,D31*反偏截止,如果IGBT能正常导通,则D30正偏导通,仍就符合“两低出高”的 逻辑关系,PC5无导通条件(不报OC故障)。如果此时IGBT未能正常导通,则此时D31*、D30俱处于反偏截止状态,管压降检测电路形成“两高出低”的逻辑条件,PC5导通,将OC1*信号输入MCU主板,达到停机保护的目的。
   故障实例:上电,送入启动信号号,报OC故障。检测U1*是正常的,将D30的阳极与供电0V短接,以屏蔽OC故障,上电仍报OC故障;此时测Z22的负端为4.5V,判断R106断路,停电检测,在线测量R106电阻值变大,代换后故障排除。
   一点疑惑:本电路貌似仅采用一组电压比较器,即能完成IGBT管压降检测任务,为何用了两组,图中增加下组比较器,是为何意?烦请达人解之。

   咸庆信
   2015年4月22日

网友A:
第二个比较器的作用,我觉得具体要看电阻值计算,还有从发出高电平到IGBT的导通压降满足条件的时间,这个都需要考虑了

网友B:
咸工,你为何那么牛

网友C:
那我就在咸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了,如有谬误还请咸老师斧正。
   这个欧瑞电路比较独特,之前对此电路画过草图,元件位置全部一致,但可能有一处测绘错误,就是Z22的参数,我测出的是10V。
   对于下面的比较器,我对此电路的理解是检测电源之用,在驱动电源异常的时候就报出OC。检测电路一共是检测6路脉冲的和4路电源之用,所以一共使用3片393和1片339的10个比较器,一个都不浪费,下桥电源检测只连接W相。对于电源检测回路的解释只要说明分压回路即可理解。
   就对于此图中来说,由于Z22的参数错误,就不容易看清电路设计者的本意。在无脉冲的时候,Z22稳压在10V,然后R88和R96咸老师没有标参数,其实这两个电阻精度比别的高,是主要的分压回路。静态时从Z22开始的10V到R88、R147、R96、R76、D38构成分压回路,主要是检测驱动电路的-8V电压是否正常。四个电源的检测回路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要独立一个比较器来检测,而不合并,我想主要是考虑脉冲检测比较器的稳定工作,如果合并之后,既要是检测灵敏,又要不产生误报很难做到。分开和合并其实这里只有一个R147分压之后的区别,使分压点稍有差异,提高可靠性。

网友D(2015-08-09):
学习了,正在检修此型号电路。
已经修复,是光耦损坏了。

网友E(2021-02-01):
欧瑞变频器这个oc故障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