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送电显示F0021

楼主(2015-04-22):
请问大侠们是哪里故障

网友A:
一般来说报F0021都是主板坏了
上电就报f0021故障是内部电流测量部分出现故障。

网友B:
换下主板试试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报F0021都是主板坏了
上电就报f0021故障是内部电流测量部分出现故障。
电流如何测试呢

楼主:
还有能在具体点吗?谢谢大家

网友C:
测互感器的输出电压,或测阻值比较。

网友D:
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网友E:
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
去年我们也是有一台110KW的ACS510在运行中老是报过流、但电流并不高。做后把控制板拆下来清了下灰装回去就好了。

楼主:
换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