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如题,昨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求助,大概意思就是在下载过程中突然断电了,再次启动后进入不了transfer画面 ,下载不了程序,用过的朋友帮着看看,在此谢过。

网友A:
那估计要返回西门子处理了吧

网友B:
是下程序的时候还是更新OS的时候啊,下程序的时候貌似问题不太严重。
但如果在OS更新的时候估计就没办法了,可能要返西门子公司了。相当于在手机刷机时突然断电,弄不好会成板砖的

网友C:
屏幕读出时断电还问题不大;
在下载时一定要保证电源不会中断;

网友D:
可能是要刷新OS的了

楼主:
启动后进入不了transfer画面 ,所以无法下载。

网友E:
其实很多机子在下载时都有提醒,下载时请勿断天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要刷新OS的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更新下固件。

网友G:
我记得用过Tp177时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刷新的os,但是是在软件上先点击更新os,然后再给触摸屏上电

网友D:
wincc fixble 2008 SP4软件安装之后有OS刷新软件的。。。
你在开始菜单目录找一下,或者在wincc fixble 2008 SP4编辑界面的工具栏找一下。。。
可以自行手动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