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一步应该怎样理解?

楼主(2015-04-22):
(无正文)

楼主:
图片红线圈住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
目标区首地址M230,目标区大小K10,也就是目标区范围为M230~M239这10个位。
最后的K1说明每次目标区内的数据依次左移1位。
整个执行过程就是:
当SFTL指令执行时,M230~M239的数据依次左移,移除目标区的数据被抛弃,最低位腾空的地方用来放M220的状态。
与其相反的是SFTR指令,用法相同,只是依次右移,最高位腾空的地方放入M220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
目标区首地址M230,目标区大小K10,也就是目标区范围为M230~M239这10个位。
最后的K1说明每次目标区内的数据依次左移1位。
整个执行过程就是:
当SFTL指令执行时,M230~M239的数据依次左移,移除目标区的数据被抛弃,最低位腾空的地方用来放M220的状态。
与其相反的是SFTR指令,用法相同,只是依次右移,最高位腾空的地方放入M220的状态。
理解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