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各位老师,本文初学。我现在EM235模块DP开关设置输入类型为0-20mA,那么我的外围仪表却输出为4-20mA,我在程序里面应该这样修正,最好给个案列,谢谢!

网友A:
0~20mA对应的模块数字量为0~32000,那么4~20mA就是6400~3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AIW-6400)/25600*量程。那么也就是PLC读取到传感器0-6399的数据换算后的量程均为0值,传感器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网友B:
减法
然后是乘除运算,得到你的具体数值就行了

网友C:
对应关系搞清楚就行了;EM235没有直接的4~20MA的设置,4~20MA对应6400~32000就行了;

网友D:
低于6400你可以让他显示负数,可以让他显示0啊,具体那个可以在程序里设置的

网友E:
例2:压力变送器(0~10MPa)的输出信号为DC 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将0~20mA转换成0~32000的数字量,设转换后得到的数字为N,试求以kPa为单位的压力值,并显示出来

分析:4~20mA的模拟量对应于数字量6400~32000,即0~10kPa对应于数字量6400~32000,如图

压力的计算公式应为:

网友F:
楼主可以找下s7 200的模拟量转换库文件 超级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详细,谢谢。你们培训网址告知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