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问题

楼主(2015-04-22):
最近做个s7-200控制小设备,急停拍下停了,然后再旋起,这时候按启动按钮胶泵启动不了,重新上电就好用了,我想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程序吗?重新上电起了个什么作用?

网友A:
请先检查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B:
监控下程序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么

网友C:
好好检查检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D:
程序抄的吧,有的设备要求急停后要断电排除故障。
看程序吧。

网友E:
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急停按钮可能用了置位或是复位指令,哪里应该编错了吧!

网友F:
紧急停止在设备的运行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信号,重要等级绝对可以排在第一。
所以一般的设备设计制造之中,对紧急停机按钮发出的信号都有特殊的处理设计,不排除楼主设备的程序里面对急停的按下所做的操作,有着不可逆转的设计,想再次启动设备需要做机械复位或者电气复位操作。
断电重启的操作,实际上就是电气复位。

网友G:
用电脑监控下,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H:
程序有问题!

网友I:
程序有BUG,查程序吧。

网友J:
看你程序吧,急停是不是没复位掉

网友K:
点赞7楼回复。拍下急停按钮,PLC 要同时也把启动信号变为停止信号。这样就OK了。

网友L:
使用了置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紧急停止在设备的运行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信号,重要等级绝对可以排在第一。
所以一般的设备设计制造之中,对紧急停机按钮发出的信号都有特殊的处理设计,不排除楼主设备的程序里面对急停的按下所做的操作,有着不可逆转的设计,想再次启动设备需要做机械复位或者电气复位操作。
断电重启的操作,实际上就是电气复位。
说的非常清楚,真是完美解答,学到了谢谢  问题已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点赞7楼回复。拍下急停按钮,PLC 要同时也把启动信号变为停止信号。这样就OK了。
说的太好了  我经验不是很多  通俗易懂   祝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问题解决了 程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