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农田灌溉的泵站电机由于距离变压器比较远,电压偏低,在末端加一个电力补偿电容可行吗?行的话怎么计算其容量?求大神们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A:
设你的负载为A (KW),
补偿前的功率因数为cosa1(a1可以通过反三角函数求出),那么你的无功功率则为:B1=tana1 * A
设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为cosa2(a2可以通过反三角函数求出),那么你的无功功率则为:B2=tana2 * A
补偿电容的容量为:B1 - B2   (Kvar)

网友B:
你想解决的问题是电压低还是功率因数低啊。。
的确加电容器能改善功率因数,还能部分减小电流从而减小线路压降。

不过一般解决电压降的问题都是加粗电缆

网友C:
供电电源距离太远导致的电力传输过程中发生的线损,是不可以通过无功补偿的方式进行修补的,因为线损不是无功损耗。
农网设备的老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变压器的变损大,线损高都是急需资金解决的问题。

网友D:
末端加电容补偿是可以
但是压降会有多大?
线径够吗?

网友E:
电压偏低与功率因素偏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电压低 要供电公司提高电压,功率因数偏低就要加装电容补偿..。

网友F:
学习了。功率因数与电压的高低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G:
电压低与功率因数低是两回事,应分别考虑。

楼主:
有好的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