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请问下大家在平时保护电机的时候用的是电机断路器还是热过载继电器?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看功率大小还是什么呢?

网友A:
热保付采热继,过载采用断路器,1-1.05, 1.5-2.5的电流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现在电机大都用变频了,个别的也都装热继电器保护,用热继试机一定要调好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