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请教一下:我想要实现PLC主动向PC机发送数据,也就是说,PC是被动接受的,发不发数据是PLC的程序决定,而不是PC机发送指令读取PLC的数据,可以设置吗?目前情况是一台PLC当主机收集PLC从机数据,然后PC读取PLC主机的数据,当前情况出现PC机不能读PLC主机收集的数据(使用RS485连接,MODBUS RTU方式)。

网友A:
MODBUS网络中只能支持一个主站多个从站,主站读写从站,反之不行。
按照你的要求:PLC即是从站又是主站。这样太麻烦, 还不如直接PC主站,PLC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确实是想实现类似于管理一样的方式:PC相当于老板,主站相当于部门经理,从站相当于员工,老板想知道什么事情,当然是通过部门经理来了解,他不可能向每个员工合适情况。所以有什么办法实现这个事情呢?表情请各位指点

网友B:
不一定要逆向操作吧,可以使用PC机定时采集PLC的数据,如果PLC不想上传数据,存储内容为空即可,也就是PC机采集到的是没有内容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从站有上百台,如果不设主站,那么PC通过internet读从站就要读取上百次,而又主站的话,读一次就够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pc不主动读取数据,而是由主站PLC主动发送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实现我的需求?

网友C(2020-10-14):
回复 网友B:
楼主一直都确定不了哪个是主站,从叙述来看PLC是主站,一般上位机软件都是做监控使用的,可以设定刷新时间吧,用PLC做主站不行吧,一般是PLC对于PC是从站,PLC里面可以用MODBUS RTU以自己为主站构成一个新的主站通讯模式。这样子就很容易理解了。比较简单了,也就是PC里面有很多以PLC为主站通讯的从站模块,不知道这句话会就会绕

网友D(2022-07-30):
MODBUS只能支持一个主站多个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