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的数量问题

楼主(2015-04-22):
最近在制定一个项目的自动化方案,业主要求用GPRS传输,可能有5000个DTU,有些组态软件厂商说组态软件只有256个I/O端口,只能下挂256个GPRS,是这样吗?3G/4G有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呵呵,表情看来是大工程呀,有大利润哟。
只要终端通讯设备上千个上万个点的,可以使用终端汇聚设备进行中转,比如说使用大型的模块式PLC进行采集数据并集中处理,这样只需要一根网线连接后台电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表情看来是大工程呀,有大利润哟。
只要终端通讯设备上千个上万个点的,可以使用终端汇聚设备进行中转,比如说使用大型的模块式PLC进行采集数据并集中处理,这样只需要一根网线连接后台电脑即可。

哈哈,感兴趣吗?一起呀

能说详细点吗?不明白,给画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A:
组态软件产品按控制的点数,分为64,128,256,512,1024,无限点六种,楼主可以按需进行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软件产品按控制的点数,分为64,128,256,512,1024,无限点六种,楼主可以按需进行购买。

我说的不是点数,点数是指每个AI或者DI之类的,我的问题是组态软件的I/O接口数,似乎做大是256,且每个设备只下挂一个现场设备(RTU/PLC),我的理解对吗?还是这个问题只针对GPRS的传输方式?

你有QQ吗?1047932173,加我

网友B:
lz可以在网上搜索专门做这个的公司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