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匹空调的功率

楼主(2015-04-22):
空调每匹有规律吗。因为只有知道其功率后才能选择线径,1.5匹空调在运作时电源功率多大大。空调是不是制热时电源最功率最大

网友A:
1马力大约等于0.735KW,所以1.5匹马力大约等于1KW。

网友B:
是这么算吗?好像空调的匹,是冷热交换率,是热能的转换,不是电功率的转换,要导换算公式吧?对此我也是一头的雾水。但一定是制热时电流最大。这点毋庸质疑。

网友C:
1楼的0.735相当严谨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单位与马力是不一样的;
那是功率单位;
这个表示制冷能力的单位;

网友B:
度娘对此问题是如下描述的:

---
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 故:

1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 ( w ) ,这里的w (瓦)即表示制冷量;

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1.5匹×1.162=3486 ( w ),以此类推;

根据此情况,则大致能判定空调器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 都可称为1匹,4500(w)- 5100 ( w )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

看看,空调的匹和大卡有关。

网友E:
匹是指空调的消耗功率,平时我们所说的空调是多少匹,是根据空调消耗的功率算出空调的制冷量,而市场上常用匹来描述空调器制冷量的大小。这二者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匹的制冷量约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这样,1匹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而1.5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5×1.162=3486W。根据制冷量给空调分类:
1P:2300W-2500W
1.25P:2600W-2800W
1.5P:3000W-3600W
2P:4000W-5200W
2.5P:5800W-6200W
3P:6500W-7200W
5P:12000W
10P:24000W
空调适用面积参考:
1P:11-17㎡;1.5P:18-25㎡;2P:30-33㎡;1.25P:18-23㎡;3P:40-45㎡;5P:60㎡左右;10P:50㎡左右
空调的耗电功率
1匹=1马力=735W,一小时用电0.735度。
1.5匹=1102.5w, 一小时用电1.102度。

转自:http://www.xys365.com/n224.htm

网友F:
空调的匹指的是压缩机的功率,但不含风机的功率
一般1匹空调800W,1.5匹1200W,2匹1800W

网友G:
民间用“匹”来称空调的较多,厂家几乎不会这样称呼,都是标制冷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马力大约等于0.735KW,所以1.5匹马力大约等于1KW。
想当初,我就是这样回答被版主扣了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