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伺服电机都需要3相220V的供电。选择变压器时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干式变压器,一种是伺服电子变压器。哪一种更好些呢?电子变压器便宜,而且体积小,但是不知道稳不稳定呢?如果经常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A:
如果是公司购买,建议购买正规渠道大品牌的电子式,如果是接私活对每一分钱的花费都斤斤计较,可以尝试某宝上淘一个电子式的。
电子式相对于老式的线圈式的优点多多。

楼主:
正规大品牌电子式的有哪些呢?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B:
好象很少看到有用电子式变压器的吧,用绕线式的变压器能隔离电源是不是更好防干扰呢?

网友C:
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开关电源。如果能做到交流正弦波且没有毛刺,对电网没有明显的污染,那电子的变压器当然好了。线圈的变压器,那体积就受不了,更何况还贵呢。

我没用过电子变压器,都是线圈的变压器,头疼它的体积。1kW的小伺服,3AC380 / 220V变压器,体积老大的。烦着呢。

网友D:
  现在线圈式的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业内真的很少用电子式的吗?那肯定有他的缺点了。有什么缺点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有用过电子式的朋友来交流一下吗?

网友E(2015-06-10):
其实伺服电子式变压器跟线圈传统的变压器相比,伺服电子变压器其特点是 :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运行稳定可靠、效率高、发热量小(基本不发热)、增强伺服系统的功率因数,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且不对电网造成污染器问题的理想产品。
自动化机械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F:
电子变压器不稳定,耐受冲击性差,建议选用老式电感变压器

网友G(2015-12-19):
回复 网友C:
不太了解电子变压器,上次听一个供应商说,电子变压器不是脉宽调制的,而是直接将380V的正弦波进行斩波输出,然后经过伺服的整流器,到母线,达到220V的输入的效果。网上资料有看到说,这样截出来的波形整流后的母线电压会高于直接用3相220V整流出来的母线电压,所以最大的输出功率很大一点。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望各位指正!

网友C:
哦,我理解题目有问题了,说的是小变压器,不是供电电源变压器。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开关电源。当然,用开关电源可以的话,开关电源还是很好的。他能适应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出保持稳压。

网友F:
电子变压器过载能力较差,且因为成本原因对谐波处理不好污染电源系统,导致莫名其妙的干扰一下子找不到干扰位置,建议还是老式电感变压器

网友H(2018-10-16):
有点: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价格低、发热量小
缺点:耐压冲击差,貌似不稳定

网友I:
不要用电子式的,电子式的就是交流斩波型的,体积是小,双向可控硅斩波,你想可靠性和干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