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维修

楼主(2015-04-22):
三菱伺服学习维修 报32 过流 检查了7860 模块 采样电阻 都没问题
边7800都换了 故障还是没有修复,模块都拆了好几下 不能再拆了
就想了个办法 这样连接 测量也方便 也不伤板
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值得学习,分享一个不错的点子,下面知道维修的给好人一个提示

网友B:
方法不错,但是麻烦

网友C:
像这类东西还是让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D:
等高手回复!

网友E:
楼主太聪明了

网友F:
呵呵 驱动检查了吗? 用夹子直接夹住模块端子不靠谱啊 要是哪根没有夹好可能会炸模块啊

楼主:
夹子质量还是可行的 不是很松的就没问题
以前我试过 没夹紧 一上电 模块就烧了 最好上电前
把主电源 P N先不要接进去

网友G:
容易短路吧  ,很危险的 ,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