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现有的基于三菱 FX1S芯片的梯形图程序原本是在FXGP-Win软件中编写的,通过GX Developer的“读取其它格式文件”操作,选择“全部导入”(也就是包括 程序、参数、注释、软元件四种文件)。
在GX Developer中导入成功,也可以正常编辑和查看各种文件。

但是,

具体表征如下:

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菜单项后

界面显示PLC模拟写入窗口,在其PLC写入进度没有100%完成的时候,会突然弹出如下窗口

显示

“在程序(MAIN)里有不在范围内的软元件。
请检查程序,修正范围外的软元件。”

然后PLC写入窗口就自动终止了,梯形图的模拟逻辑测试也无法真正启动(基于GX Simulator 6的)。

试了很多次,都出现以上描述的同样问题,根本无法进行PLC梯形图程序的模拟调试。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希望有经验的PLC编程高人指点。
拱手致谢!

网友A:
都用到GX Simulator 6了,我还在用GX Simulator 3的,这个模拟软件都很少用,我都是直接下到PLC调试的

网友B:
FXGP-Win软件对软元件的范围没有严格的限制,即使你使用了超范围的软元件(如Y16、Y17),软件也不会提醒,照样可以下载。
但GX Developer却不行,软件会及时提醒,并禁止下载。

网友C:
版本高了,要求也就高了。

网友D(2016-01-26):
请参考图片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