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是23mm的还是用22.5mm。按钮的安装尺寸上是22.3mm

网友A:
我用的是22的开孔器

网友B:
一般开孔器开的就是23,如果数控开的可以是22.3

网友C:
最好开成23.

网友D:
就用22的开孔器了,我一直用22的开孔。发给钣金厂的图纸我都只标注22,完全没有问题的。
要知道螺纹本来就比标准直径小0.2左右。

网友E:
22的开孔器就可以了。

网友F:
22就可以了

网友G:
开孔器的话22就够了,电箱外壳标记的话最好23,因为后续会烤漆使得按钮不太容易安装进去

网友H:
一直都是开22的孔,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I:
手动开孔器用直径22就行了,手工开的时候,会晃动,开出来会稍大
如果是柜子上冲孔,要冲23的

网友J:
标准的22
不会错!

网友K:
普通的按钮就用22的开孔器。

网友L:
我用的是22MM

网友M:
23吧,最好别正好 ,否则不方便安装 。

网友N:
这么些年,从未开过孔的飘过。。。

网友O:
一直以来都是用22的

网友P:
我用25的

网友Q:
一直是用22的开孔。

网友R:
一直用22的。没问题!

网友S:
开孔器22或23的都行

网友T:
呵呵,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们用的是22的开孔器!

网友U:
22的开孔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V:
都用过,没觉着有什么区别。

网友W:
22的开孔器,我这里用的这个尺寸。

网友X:
有22的按钮也有16的按钮孔位,按照这个尺寸来开就可以了

网友Y:
问题答案还真不少啊!22可以啊!

网友Z:
22开孔器,

网友AA:
一般都23mm开孔器。

网友AB(2015-08-24):
引用 网友D:
就用22的开孔器了,我一直用22的开孔。发给钣金厂的图纸我都只标注22,完全没有问题的。
要知道螺纹本来就比标准直径小0.2左右。
问题是如果板有喷漆安装的时候会比较紧的,我发给厂家都是按23,以前喷漆回来还要用锉刀挂掉

网友AC(2015-12-14):
我一直用的22的开孔器

网友AD:
一般都是开23的孔,方便安装

网友AE:
不是应该依据柜子用途区分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