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1021报警al01原因找到了可是不能动手了。

楼主(2015-04-22):
大家好,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1021报警al01原因找到了,是du1坏了。可不知这是个什么器件。有知道的么?

楼主:
图上来了。

网友A:
允许的情况下把DRLY2拆了算了…

楼主:
试了下,把DRLY2拆了可以开起来,不报警。但控制器报警了。DRLY2是起动态刹车的作用。

网友A:
看DU1是什么型号,能否找到资料,如确认是坏了应该有代替的方法

网友B:
看看是不是H5或者G2,台达那种芯片基本就这两种,你看下上面的字,H5对应TC7SH04FU,G2对应TC7SET08FU
看楼主的图片,应该是G2

网友C:
可能是TPS281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