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交流,这个程序能正确运行吗?

楼主(2015-04-22):
这个程序能正确运行吗!??

网友A:
y0做定位指令了 不能这样自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PLC要同时控制两个不同频率的步进马达,不知能想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楼主:
Y0是方向控制信号,只需控制ON/OFF状态。应该可以自锁吧!?

网友B:
Y0与Y10,Y1与Y11对调下位置,还有自锁的Y0,Y1没意义。它输出的是脉冲不能作为自锁触点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Y10、Y11是脉冲输出,Y0、Y1是方向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Y10、Y11是脉冲输出,Y0、Y1是方向输出!!
三菱的Y10和Y11可以作为脉冲输出吗?

网友C:
呵呵,楼主刚好弄反了,输出的脉冲在前面,方向在后面,也就是y0,y1分别要和y10,y11调换一下位置,还有y0不需要自锁的,那个方向信号接不接通是靠你前面发的脉冲是正还是负来判断的

楼主:
台达的!这不是台达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刚好弄反了,输出的脉冲在前面,方向在后面,也就是y0,y1分别要和y10,y11调换一下位置,还有y0不需要自锁的,那个方向信号接不接通是靠你前面发的脉冲是正还是负来判断的
谢谢提醒!我是想确认此程序是否可行,实际能不能按程序运作,也确认DDRVI指令是否可以这样运用!

网友C:
帮你稍微改动一下,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今天请教大家的目的是想确认下,我的思路是否可行,会不会像三菱有些指令一样,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也就是说写出的指令只能执行最后一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会,你说的那些应该是双线圈,其他品牌的plc也会限制双线圈输出的,可是这个是脉冲指令,不同于其他的输出指令,一条程序中可以反复利用,但是同一时间只允许一条输出的哦

楼主:
那这程序还是不能达到同时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目的!!求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同时控制2个的,我说的同时是指y0不能在同一时间有两个条件都触发它接通,y0,和y1在同一时间是可以的,没影响的

楼主:
再请教下,上述程序如果X0开关断开,能完成后面的指令吗!?还有如果完成此指令后再按x0能手动控制步进马达,程序该怎么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10楼,你这样改的话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同时按下了正转和反转的按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