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衣机维修知识

楼主(2015-04-22):
我是一名工厂维护电工今天修了一台洗衣机甩干电机烧了换了一个新的`接线后一切正常就是忘了之前的甩干桶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我現在接的是逆时针转不知对不对如果不对有什么影响没有,标准应该是顺时转还是逆时转请修家电的师付指点下谢々

网友A:
那个方向都是一样,是开离心力,把水分甩出来的,

网友B:
标准的是顺时针转的,为了回复你我还特意开了下洗衣机

网友C:
是的,楼上有心了,一般都是顺时针旋转的。

网友D:
反了烧电机。

网友E:
刚洗完衣服
标准的是顺时针旋转

楼主:
还有说逆时针转的不知哪个说的正确急啊

网友F:
都行一般都是顺时针

网友G:
是顺对针方向

网友H:
顺时针转是对的

网友I:
没修过洗衣机,学习了

网友J:
一半都是顺时针!

网友K:
烧不烧电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各位估计很少做洗衣服这个家务的吧

网友L:
看刹车片的开口方向,。

网友M:
方向不对,刹车就不一样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全自动的谁看方向呀

楼主:
顺着剎车片开口方向转对吗

楼主:
是从刹车片开口往刹车片固定的一端转还是固定端往开口方向转说的详细些谢々

网友O:
我以前修过洗衣机,甩干电机就三根线方向已经固定死了,你怎么还能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