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踞

楼主(2015-04-22):
师傅们好,请教有没有plc用简单的方法,驱动伺服做飞踞的追踪动作,工作速度每秒200毫米,定位精度正负3毫米,定位长度500~1500毫米。

网友A:
使用晶体管类型输出的PLC驱动伺服驱动器即可,还要编程。
飞锯是个什么设备?为什么需要追踪?

网友B:
定位方式都是用PLC的脉冲就是简单的控制,你精度正负3MM用步进电机就可以,可以省很多钱钱的

网友C:
伺服有点浪费了!

网友D:
用直流电机就行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飞锯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把机械结构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就是你的公差挺大的,可以用步进电机,当然要看你的速度要求,如果想要闭环控制的话,可以考虑加上编码器或是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