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去年修了好几台沃森的小功率变频器,都是炸模块的居多,确切的说主要是炸整流部分。其中有一台修的差不多了:屏蔽相关报警,上电测量截止负压正常,运行时的电压也正常。上模块,串灯泡。上电正常,运行灯泡亮。拆模块,查,无果;更换上下光耦AT350/A316J六只,又细查其它相关部分电路:正常。上模块、串灯泡,还亮。用户着急,家里找了台海利普的帮用户装上先用着,用户不着急,我也忙其它事去了。昨天收拾货架看到它,就又拿出来研究研究。

楼主:
我准备自制一个模块来测试它,以便找出故障所在;再用组装的七个单管模块装机来修复,压缩成本嘛!哈哈。

楼主:
做好的用来测试的模块,有点大。呵呵!

楼主:
外置模块上电试机

楼主:
故障依旧,上电正常,运行灯亮。未装模块时量负压、激励电压均正常。

楼主:
图反了,坐久了烦劳各位扭扭脖子。呵呵!

楼主:
变频器控制中枢
太简陋了,勿喷!

网友A:
把实测数据写上来,你认为正常的数据或许不正常。

网友B:
很多维修都会说:神马都换了,木问题!最后还是一大堆问题…
1、主板确认木有问题?
2、更换主板试过木有?
3、试过参数初始化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一起拿回来的有三台,其它两台很快就搞好了。换过主板,故障依旧;也初始化过,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数据很一致,截止负压DC-9V上下,激励电压DC3.5V,交流15V左右,一致性很好,相差不大。(与其他维修过的机比)。

楼主:
去年买了个二手示波器,不会用。捣鼓了一天,才明白个大概,看波形,基本正常吧!这次就没祭出这“终极法宝”来!现在明摆着的是开机正常,说明逆变前的主电路应该是正常的;运行灯亮,说明逆变部分及之后的主电路部分有短路。如果波形不对,造成上下桥直通,灯会亮;模块有问题灯会亮,但应该会有报警产生;也许还会有其它可能吧!

楼主:
当时发过一个帖子,后来就忙忘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777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测试一下每路驱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年就用了咸工的方法,测量了每一路的驱动带载能力,很一致。每天现场的事很多,千头万绪的,所以打开的机做过哪些测量、测试、坏了哪些元件等,都会在纸片上做个记录放在纸箱里的。以便后续维修直入主题,少走弯路。

网友C:
楼主灯泡串在哪里?

网友C:
IGBT导通关断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可以屏蔽检测的话,用带限流的稳压直流电源接入,限制输出电流慢慢找故障,又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灯泡串在主电容之后,逆变P端之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电阻正常76欧。这个电阻还有些蹊跷呢!乍一看是331贴片电阻,一量76欧,拆下才明白 :原来是331与101两个贴片叠加起来焊上的,这种并联方式倒是节省空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家里只有24伏开关电源,接入逆变的P、N端,运行没问题,调频率,三路输出电压能升降而且平衡。

网友C:
从我的感觉来说,由于电路上存在RC延时,虽然有死区存在但是延时超过了死区导致上下桥臂形成了短路,可以的话从触发到IGBT上产生的波形之间的延时看看然后死区时间看看,看是否会有交集。如果有,试着改小驱动电阻看看。

楼主:
上午发现了一个现象,我接外置模块时,是完全按照模块装机时的线路接的。即:直流电压进P、N;六路逆变驱动信号;制动驱动信号;制动PB输出和U、V、W输出接PCB板上的接线端子,这样除了温度检测电阻信号未接就和把模块直接焊在板子上是一样的了。上午又试机时觉得这PB输出和U、V、W输出接不接到板子上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就没接。上电是一如既往的正常,然后按控制中枢上的运行按钮,咦!灯没亮!看面板确认已经运行。量输出UVW间电压平衡,调控制中枢上的电位器,输出电压随频率升降。这就怪了,模块的PB输出到接线端子间就一根飞线;U相输出通过铜箔直通接线端子;V相、W相输出串电流传感器然后是铜箔直通接线端子。

楼主:
现在的故障区域大约圈定在PB飞线、V相W相上的电流传感器和接线端子上了。但分析来分析去,这几样都难与运行时串的灯亮挂上勾哇!通过接线发现,V相或W相任意一根不接或全不接上接线端子,灯就不亮。传感器故障还是接线端子呢?算了,不分析了,动手拆,先拆接线端子吧!

楼主:
这么简单而又隐秘的故障,我敢发誓昨天还用万用表10K档量了端子的绝缘的呢!

网友D:
目测,你的单管质量很次

网友C:
原来是端子打火呀

楼主:
清理了一下,用电钻在VW间钻孔并用锉刀锉成长槽,端子上再挖上一条沟。涂胶焊上端子,去掉电灯,外置模块的输出线接到端子上,再接电机。运行,电机运转正常,调速正常。

网友C:
不过相间有打火有时量不出的,因为电压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这眼力没得说!佩服!这管是最早在*宝上淘的垃圾,试机用,还不怕炸,呵呵!

网友E:
触发线多别接错了。

楼主:
用本坛大侠的单管替代模块PCB板+七个二手垃圾单管+二手三相整流桥,焊好。钻孔、攻丝、上好了。
自己家里有几台小机器,准备自家用,再研究下这单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现。

楼主:
这模块得先上好,再焊接(跟台达系列的一样额表情),仔细查查,最好串灯保险一下,但线得飞在正面,因为上好就拿不下来了额

楼主:
模块焊接好了

网友F:
终于正常了!

楼主:
上电、运行均正常,但频率只能在50Hz到110Hz间运行,刚才还是正常的呀!查参数最低频率是0Hz呀!看控制端子接线,哈哈!竟然把GND线接到CI上了额!量了一下,旋转电位器输出的VI与CI间电压最低将近5V,难怪呢!线重接,正常了。

楼主:
多了根长飞线。

楼主:
这下要想拿下功率板,就得先拆模块了哇!装好带电机正常。

楼主:
我从这个变频器的维修得到的启示是:最简单的故障,只要它隐藏的足够深,也能成为“疑难杂症”的呀!当然高手肯定是例外的呀!机器虽小,价值也不大,但过程有些意思,写出来供初学者参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点飘飘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发线多别接错了。
怕接错,所以把线的颜色接的脚号都一一对应记在标签上贴在边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我的感觉来说,由于电路上存在RC延时,虽然有死区存在但是延时超过了死区导致上下桥臂形成了短路,可以的话从触发到IGBT上产生的波形之间的延时看看然后死区时间看看,看是否会有交集。如果有,试着改小驱动电阻看看。
对原理性的东西还不太明白,谢谢大侠点拨!

网友H:
用示波器看过死区时间吗?

网友I:
问题找到了,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你在做怪,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要谢谢你,因为为我以前有一台MM440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之前被人修过的模块给换了大一号的,监测直流母线运行是母线压降厉害,而且我的可以带电机但是运行到25HZ就报警F0022,多试几次还把模块炸了,之后我就辞职不做了,所以对这样的问题一直很困惑,也许和你的一样只是端子有打火。

网友G:
回复 楼主:
测量输出两点是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模块电路板是怎么做的?发个照片看看尺寸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输出的V、W在接线端子下面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本坛宇丰大侠的淘宝店里的,当时买了几个玩的,但这个东西很不方便的,而且不能检测温度的。我这个沃森变频器温度检测是单独的温度传感器,正好前两天有些空闲,就用这个东西搞了一下子。维修建议还用原装一体模块为好!

网友J:
回复 楼主:
模块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一般的7MBR50UA120都是3百多,用这个可以省不少呢,我经常换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省了不少哈!小功率的可以试试。但我一般都是换正品模块,价格低了宁可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