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接手一台ACS550-55KW机器,上电无反应,把驱动电源板拆下,找到P,N插头,上直流电,检测2844电源脚忽高忽低,先查供电电路,MOS管K1413拆下后触发坏,变压器旁边的另一个MOS管1MB12-140(这个管子电流好大,不知道干吗用的)击穿,2844供电稳压管击穿,将2844和这些有问题的原件更换后,上电起振,2844波形正常,但是当我插上CPU板后,变压器便滴滴的响,电路不能起振,于是将板子安装到整机,也是那样变压器滴滴的响不能起振,管朋友借了台同型号整机(好机器),驱动电源板拆下后插上CPU板,单独上直流电也是不能起振,拔掉CPU板再上电能起振,和我修的这个坏板一样,插着CPU板就不能起振,变压器响,我以为朋友的这个板子是坏的呢,后将朋友的这个驱动电源板安装在维修的这台机器里,上交流电显示正常,运行正常,现在只能怀疑手里的这个板子变压器输出侧有短路现象,但是查了1天了也没查出来,再说了为什么插上CPU板单独上直流电就不能起振???负载重??望维修过550机器的师傅们帮忙解释一下这种现象,或着有什么方法使其连着CPU板的情况下,电路能正常起振。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8xx起振后各电压是否正常?开关管S极电流取样电阻是否变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2844,取样电阻由2个1K并联在S极,阻值正常

网友B:
cpu板有短路吧?

网友C:
主板准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主板5伏短路,主板芯片易短路。

楼主:
解决了,将2844的启动电阻减小,增大电流,将电容改大,就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