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私服求助

楼主(2015-04-22):
现有台达A2伺服,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顿一下”,很明显,私服显示报警,就一闪就好了,报警信息看不到,顿一下后坐标就已经变了,经过多次修改参数无效,特求助各位帮忙,产线急需生产!在此谢过!

网友A:
可以找售后啊!
龙岗不锈钢,
;怎么不显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更换的电缸丝杆,购买已经很久了,应该是设定问题吧

网友B:
只要报警即封锁工作,莫非自动复位后再自动工作?

网友C:
先去掉自动复位   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过电流 需 DI:ARST 清除
:过电压 需 DI:ARST 清除
:低电压 电压回复自动清除
:电机磁场位置异常 重上电清除
:回生错误 需 DI:ARST 清除
:过负荷 需 DI:ARST 清除
:速度误差过大 需 DI:ARST 清除
:异常脉波控制命令 需 DI:ARST 清除
: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需 DI:ARST 清除
:位置检出器异常 重上电清除
:校正异常 移除 CN1 接线并执行自动更正后清除
台达的A2系列都需要手动复位或者是重新上电,你这个自动复位了,那就查查是不是出故障后plc给了DI:ARST 清除信号,或者是最后一条的情况

网友E:
速度是怎么给定的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R S T三相电源接触器由于机台震动照成接触不良,引起瞬间报警AL022,更换接触器后OK。谢谢各位的建议,解决于困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