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一系统输出为AB相信号,但驱动却只要 CW,CCW。
有无商业化的电路板转换,就一个锁存门电路,但要成品,抗干扰型好的电路板。
这儿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编码器线有没有接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有没有接屏蔽线

抱歉,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B:
编码器的0v和设备的0v接到一起能成功吗

网友C:
如果是AB相的脉冲信号,那就要做一个鉴相器电路,其实也不难,就是一个集成电路即可,但要有辅助的元器件支持,还要画板子,制版子等,挺麻烦的。不如来个廉价的小PLC,能有鉴相功能的。就很好、很省事了。几百元的事。但要满足AB信号脉冲频率的频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意思是,既然现在有干扰,那编码器线里有没有屏蔽线,可以防干扰的

网友D:
可以参考4楼意见,用PLC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