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我刚学plc   用的dx.woks2软件。梯形图写的set   s0触点位置stl  s0为啥写不进去?求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学plc   用的dx.woks2软件。梯形图写的set   s0触点位置stl  s0为啥写不进去?求大家指点     谢谢

Stl指令需要单独一行。

你手中的资料太旧,你需要去看gx软件与早期fxgp软件在步进梯型图上的区别。

网友B:
你那个资料是早期的吧,那时用手持式编程的,你直接用触点就行

网友C:
你想象中的是老式编程软件里面的编程方法
       X0
|——||———————————[SET S0]--|
   STL S0
|——||———————————[SET YO]--|

现在与时俱进了

现在是这样的

       X0
|——||———————————[SET S0]--|
|——————————————[STL S0]--|
|——————————————[SET Y0]--|

网友D:
要熟悉现在使用的编程软件与其他版本的不同才行。

网友C:
是的,
学电工要与时俱进才行啊
你看的是老资料用的却是新版本软件。。。。。。。。。